SH69P20CM烧写与RICE66的连接?

楼主(2007-01-15):
请问SH69P20CM用ICE66仿真器烧写时,烧写线是怎样连接的?谢谢

网友A:
对应的五线联接

ICE66  PIN1接20C的VDD、PIN2接RESET、PIN3接OSCI、PIN7接PA0、PIN8接GND即可烧写(OTP PORT2)

楼主:
多谢

多谢,我去试下!!

网友B:
SPEC里边有

规格书上面都有写烧写要连接的脚,大概在前面的一个关于对PIN的描述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