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H69P43的AD通道切换的转换问题

楼主(2007-01-16):
看SH69P43的DATASHEET关于AD转换部分,没有关于采样保持的注意问题,想问一下,如果AN0转换结束后,切换到AN1,可否立即启动AD转换?还是需要延时?

谢谢!

楼主:
关于AD转换,足够长的采样延时

看了SH69P43的AD例子,关于转换步骤有写到:等待足够长的延时,再将GO置1,那足够长的延时,一般多少us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A:
一般情況下在10us左右。

一般在10us左右,不過我們在做的時候一般採用定時作AD的方法來做,就是説多長時間坐一次AD,比如1ms做一次AD。如果用查詢的方法就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只有使用延時的方式。

网友B:
ADC采样通道转换

规格书上是这么的:“4-tOSC wait is required before the next acquisition is started.”
就是说,进行下一次采样只需要等4个振荡周期,而一般4个振荡周期是一个指令的时间,所以采样完AN0是可以直接去采样AN1的,因为采样完AN0肯定会有做一些动作而需要的指令,再进行AN1采样的话,那些指令所消耗的时间就够4-tOSC了。
不过较常见到的应用象“第五生产队”老兄说的定期采样了,不过特殊应用除外,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