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7L19A工作电流评估

楼主(2007-01-16):
因SH67L19A无OTP,MASK前使用什么方法评估程序完成后的整机电流.

网友A:
难到你没有申请裸片后邦定?

网友B:
可以這樣做

 使用EVB可以評估電流,在EVB上有一個IDD TEST的跳綫(JP2)。您可以在這個跳綫上測試到IC的大致耗電情況,由於萬用錶的内阻等因素,這樣的測試僅供參考。

网友B:
注意一個問題

 如果您使用的是電阻振蕩的方式,要注意頻率的準確度,頻率和耗電是有直接的關係的。

  我說的是使用EVB的STAND ALONE的模式來工作。

楼主:
我试一试

先谢谢第五生産隊,我明天试一试。
rqiang,我还没开MASK怎么有样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