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MCU69P561定时器的设置

楼主(2007-01-17):
我用的是69P561,我按数据手册上讲的设置定时器,但是不能产生中断,请高手指教,谢谢!
        LDI    IRQ,0
        LDI    T0CON,0
        LDI       T0L   ,0001B
        LDI       T0H   ,1011B;初值=B1H定时10ms系统定时用
        LDI       T0MODE,0010B;128分频(1/4M/4/128=128us)
        LDI    IE  ,0100B

        LDI    PACR,0001B;
                     ;PORTA.0为灯输出
        LDI    PORTA,0001B

网友A:
分频值应先写

T0分频寄存器应该先赋值,然后再设置T0L,T0H。

改过以上的问题,然后再试试。在设置完IE后的地方加两个NOP,然后让程序在此地循环,等待中断,看看会不会产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