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颖的工程师.

楼主(2007-01-17):
请教中颖的工程师,我需要用SH66N12的RC测温度.已经在进行中,现在有些问题请教.

请问
怎么将测到的数据线性化,还有就是
华氏和摄氏之间怎么互相转换啊!

能贴这方面的程序来参考下吗?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样的

据我的了解,一般都是根据数据做表,想线性化可能比较困难。

摄氏温度和华氏温度有个公司可以转换:华氏度=摄氏度 * 1.8 + 32

乖1.8的方法,把1.8拆为1.6和0.2,1.6左移4次,0.2左移1 次,再把结果相加即可

楼主:
感谢回复

感谢回复,计算的方法其实已经在用.

但希望有个华氏转摄氏的简单计算方法,而不是摄氏转华氏.

线性化用查表的方法虽然理论上可行,但不实际.因此款型号资源很有限...

继续期待此方面的高手有更好的方法.

谢谢!!!

网友B:
hehe

1,热敏电阻本身的线型,尽量选曲线比较直的那一段。这个可以看热敏电阻的规格书。
2,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查表和插值计算来得到温度值。
3,从华氏度变成摄氏度你只要减去32,乘以5再除以9就行了。

网友C:
可以考虑分段查表取值的方法

可以考虑将电阻做分段表,如有8位,取高4位查表,低4位直接简单运算的方法实现,大大简化表格。

两者的换算公式:
 C=5/9(F-32)
 F=9/5C+32
注:C代表摄氏度;F代表华氏度
$sDegree=($input-32)*5/9;
$hDegree=$input*9/5+32;

楼主:
想知道中颖的 MCU 有C语言编译支持吗?

谢谢大家的回复.

但SH66系列的没有C语言支持吧!

想知道乘以5再除以9怎么样简单的用汇编实现呢?

谢谢!

网友B:
请看中颖的编程手册,上面有乘除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