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p51 与69P561

楼主(2007-01-18):
两者之间区别?

网友A:
是两颗完全不同的IC

66P51和69P561是两颗完全不同的IC,例如:
66P51的工作电压为1.8-3.6V;69P561的工作电压为2.4-5.0V;
66P51的ROM为2K;69P561的ROM为4K;
66P51的LCD驱动方式有4种;69P561的LCD驱动方式只有一种;
66P51没有AD,PWM功能;69P561有AD,PWM功能;
等等.
仔细查看两斱规格书,就能找到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