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SH66P561 I2C

楼主(2007-01-19):
中颖的工程师你们好:
    请问你们有没有现成的I2C和软485通信的例程,想参考一下,谢谢
    我的email:liuyoukun@yahoo.com.cn

楼主:
是SH69P561

是SH69P561

网友A:
在中颖网站上有69P55的I2C范例,你可以去下载。

69P55H和5只是规格参数有些不同。

网友B:
只是IO有點變化而已

  不管使用中穎的哪一顆IC,只要注意IO的變化就可以了,其他的内容都是一樣的。

网友C:
我用過,發覺要注意以下問題

1.    连续向24C02写超过8个byte出现错误。
解决办法: 24C02每行为8个字节,原来的I2C驱动是逢16个字节换行,把I2C驱动改为逢8换行。应用EEPROM需要注意这个问题: 除了24C02逢8个字节需要换行写,24C04/08/16都是逢16个字节换行,若不换行会导致覆盖当前行的内容,例如24C02从0x03单元开始连续写20个字节,在写到第6个字节需要换行,写到第14个字节又要换行。
;24C02            1Page * 32rows * 8bytes  * 8 bit = 256bytes = 2kbits
;24C04            2Page * 16rows * 16bytes * 8 bit = 512bytes = 4kbits
;24C08            4Page * 16rows * 16bytes * 8 bit = 1024bytes = 8kbits
;24C16            8Page * 16rows * 16bytes * 8 bit = 2048bytes = 16kbits
2.    EEPROM的SDA,SCL都应该接下拉电阻为什么不行。
解决办法: 对于SDA,SCL的外部上拉电阻,SDA一定要上拉,否则不能读取到ACK,但是SCL可以接上拉,也可以接下拉,原来的I2C驱动只支持SCL上拉,在I2C总线忙判断SDA,SCL都为高时才认为总线Ready, 经过条件编译,把驱动修改为当SCL下拉时,判断SDA为高,SCL为低认为总线Ready否则Busy,若SDA,SCL都为上拉时,判断SDA,SCL都为高认为总线Ready否则Busy,同时适应SCL上下拉两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