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装不上

楼主(2007-01-23):
各位,我在使用ICE66时,USB驱动装不上了,一年钱我的电脑是能装上的,而且现在我同事的电脑也能装上的,就我的电脑有问题,手动安装也不行的,提示"指定位置不包含硬件信息"有遇到我这样的问题的吗?不会真的要重装系统吧,我现在的系统是XP SP2最近又更新过的,真郁闷!

网友A:
用这个试试

下载下面地址的工具,解压缩,里面有个EzDriverInstaller的文件,双击打开,调入解压目录中的RICE66.INF,然后点击UPDATE DRIVER即可,压缩包中有两个图片,是教您怎么使用的,很简单,您试一下。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248459508.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