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9P822的PIN6,输出一个100MS的方波,程序怎么写

楼主(2007-01-26):
如题,我以前没用过中颖的四位单片机,现在需要用它的一个管脚做一个方波输出,请教用过中颖的工程师指导一下.

网友A:
大概是这样的

1.因为PIN6可做为普通I/O,也可做为A/D通常,或者是A/D的参考电压,所以要使用其I/O的功能,就要在$16H这个寄存器的低两位配置为00,高两位根据您的需要来配置.
2.设置PIN6为输出口,每隔100MS翻转一下PIN6口输出的电平值,即可得到您需要的100MS的方波.

做100MS延时,可能用定时中断,也可以用指令延时,推荐您用前一种.

网友B:
//

如果功能简单的话,我建议用查询的方法查IRQ标志位,则操作一次取反操作,。PIN口置输出口,至于怎么设置分频要看你晶振取多少
MAIN:
NOP
NOP
LDA IRQ,0
BA2 $+2
JMP MAIN
LDI IRQ,0
EORIM P6,1   ;对相应口取反
JMP 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