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E66的烧写问题

楼主(2007-01-27):
用ICE66烧写69P561时(PGM66),总报错 ID ERROR,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报这个错误,基本上是烧录用的连接线不对

如果是报这个错误,基本上是烧录用的5根线中有接错的,您再仔细检查一下.

烧SH69P561时,要记得在选中SH69P561这个IC,如果选错,也同样会报ID ERROR的提示.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

其实我的连线是正确的,今天发现要点击两次PROGRAM,第一次是报错 ID ERROR,第二次就可以写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还有我的IIC多字节读程序在仿真时全速走只能读正确第一个字节,怪事了,写入片子是正确的,时序肯定是正确的

网友B:
SmartPRO编程器上完善的管教检测功能可以彻底解决您的问题

近期广州致远电子有限公司的SmartPRO系列通用器件编程器会全面支持中颖公司的芯片,SmartPRO编程器上完善的管教检测功能可以彻底解决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