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H66系列有没有简单的烧录工具呢?

楼主(2007-01-29):
请问SH66系列有没有简单的烧录工具呢?

在生产线上小批量生产用.

谢谢!

网友A:
有专用的烧录工具SH66XX OTP WRITER或者叫做PRO01.
当然,也可以使用中颖仿真器ICE66,但要连接电脑进行烧录.

网友B:
广州致远电子有限公司的SmartPRO系列通用编程器近期支持此芯

广州致远电子有限公司的SmartPRO系列通用编程器近期支持此芯片,敬请参考。

网友C:
SmartPRO系列通用编程器支持中颖芯片,属实吗?

如果支持的话,是部分还是全系列?

网友B:
完全属实,全系列

网友D:
SmartPro

真的,这么强?
不知道这款烧写器稳定性如何,可以应用批量生产吗?

网友B:
SmartPRO

目前正在做SH69系列。预计节后会先发布SH69P802. SmartPRO可靠烧录:采用独一无二的管脚保护电路和管脚自动检测技术,并配合电气性能更为优良的时序发生电路、成熟可靠的过流保护电路和可程控的过流阀值控制电路,保证在更大范围内满足各种高低电压芯片和低品质芯片的编程,在各种环境下有效保护编程器和被烧录芯片。 可以批量生产。具体信息请参考:
http://www.embedtools.com/pro_tools/program_SmartPro.asp

网友B:
SmartPRO编程器支持中颖单片机的进展

SmartPRO5000U, SmartPRO X8, SmartPRO X5编程器已支持中颖公司的如下器件,请关注:
SH69P801, SH69P801@SOP8, SH69P801@TSSOP8;

SH69P802, SH69P802@SOP8, SH69P802@TSSOP8;

SH69P822, SH69P822@SOP8, SH69P822@TSSOP8;

SH69P842, SH69P842@SOP8, SH69P842@TSSOP8;

SH69P862, SH69P862@SOP8, SH69P862@TSSOP8;

网友E:
看来也有第三方支持了

看来也有第三方支持了

网友F(2007-03-20):
SmartPRO编程器支持中颖单片机

SmartPRO编程器支持中颖单片机的,而且是全系列,怎么上面没有列出SH69P55M等。
这SmartPRO编程器的价钱大概是多少大银一台??
合适的也弄一台来用用

网友G(2007-12-10):
pro03不是太舒服,尤其无法控制客户量产数量!

1、通电时一次未烧写完所设定的数量时,重新通电可以无限制的烧写芯片。
比如:你设定100片烧写寿命时,你可以先烧99片,把电源拔下,再通电,又可以烧写99片,如此反复。可以无限制烧写。
2、所有的设置在一个可以拔下来的芯片中,客户可以备份该内容,烧完后拔下该芯片重新用备份的内容写一下给芯片,又可以再烧写这么多!
怪哉!怪哉!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