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器材上的速度计算

楼主(2007-01-31):
现在我要做一个运动器材的程序,用69P54,请教一下关于速度计算时你会怎么样计算速度该注意的地方.我打算这样做:首先采集信号,打算用中断计录下每两个信号的时间差,然后每半秒执行一次两信号的距离/时间的操作,得到数据。但实际遇到这样的问题:
1、计录时间在高速时是两倍的时间,转速超过15转/秒。最大要求25转/秒
2、如果我以2-3个信号为基准计算速度,在计算低速时,1转/3秒,这个时候怎么处理??

请高手指教!!!不甚感激!如果可能的话能否给我个程序

网友A:

我的建议如下:

1. 把速度计算和速度数据的使用(如显示等)分成两个独立的子程序;
2. 每来一个信号就进行一次计算,得到一个速度值;
3. 为了平滑测量的误差要对速度数据进行滤波运算,一种比较容易实现的算法如下:

S(n)=[S(n-1)/4]*3+D(n)/4

其中D(n)为第n次速度的测量值,S(n)为经过平滑滤波后第n次速度的计算值,这其中的计算除以4只要右移2位即可。

如果需要更长的时间常数则只要修改新老数据的比例即可,但应尽量用2的倍数做除数,这样就可以用移位来解决,否则做除法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B:
交流交流

我也在类似的运动器材,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C:
注意

中断的入栈和出栈的时间(入栈、出栈各需4个指令周期),还要及时清中断请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