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中颖烧录器增加一个功能

楼主(2007-02-03):
现在的IC烧录加密后,可以读出option,但有时程序版本比较多,功能有问题时,想确定到底是哪一个版本,只能读option,但option一般都是一致的,建议烧录器在烧录时能将checksum烧到某个固定的地方,类似存option的地方,这样即保护了程序,又可以知道程序的版本,比较方便检查问题,另外客户确认程序时,可以告诉客户程序的checksum,方便客户对产品的监管

网友A:
可以建议芯片增加用户ID的功能

可以建议芯片增加用户ID的功能。

网友B:
可以建议芯片增加用户ID的功能

PRO03 已有此项功能。用户在烧写时可以通过设定serial number来选择。

网友C(2007-04-15):
建议增强保密功能选项

建议增强保密功能选项,烧写检查完烧掉SDA端口,这样那些有DECAP设备(其实就是热硝酸+纯净水)和FIB等微探针修版设备(可以租或者卖国外二手)的解密公司看着烧掉的那一大块也就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