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ICE66的仿真器和仿真板,是否可以写入和读出66p20的程序

楼主(2007-02-04):
我买了ICE66的仿真器和66P20的仿真板,是否可以写入和读出66p20的程序,仿真69p43需要买69p43的仿真板,那麽读写69p43是否需要仿真板??希望能详细说明一下,先谢谢拉.

网友A:
是这样的

如果只是要读出和写入程序到IC中,那么只需要ICE66就可以了,而仿真板是用来仿真和调试程序的。

读取或写入SH66P20要使用ICE66正面左下角的座子上,而读取或写入SH69P43时要使用ICE66的PORT2口,连接到ICE66配的烧写座上即可。

网友B:
前提:

IC上的程序未加密!才能读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