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讨论:怎样对中颖的OTP进行二次编程?

楼主(2007-02-05):
记得PIC可以对OTP的片子二次编程,既然中颖的单片机NOP指令编译后也是FFFFH,,我觉得也该可以的吧?各位高手有没有可行的方案?

网友A:
应该可以

用ADC IE,0这条指令或许可以

网友B:
可以

不过和Pic不一样,pic是把1变成0
而中颖把0变成1。

可以用org,给程序留一些空间更好

网友C:
只要记住,只能是把“0”写成“1”

对程序存储器末端未使用的空间可以通过在程序中将0写成1,跳转到末端未使用的空间,再在这些空间(用ORG定义起始行)写入新程序!

网友D:
可以的。

3樓和4樓非常明確了。
但是不能加密的。
根據將0寫為1的方法,可以將任何位置寫為NOP(0xFFFF),其他的情況下就不能保證了。

网友E(2007-04-11):
裸片可以进行2次编程

如果你用的是裸片的话,在没有封胶前可以用紫外线对他进行擦除,成功率在95%以上,这种方法应用于在封胶前对他编程失败处理上是非常有效的

网友D:
6樓的不要這樣試哦。

這樣的方法對於部分的IC是可以的。但是,不是所有的。所以,如果需要真陽做,最好還是問問sinowealth的人或其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