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对中颖的推广建议,

楼主(2007-02-10):
中颖单片机的功能型号比较全,价格比较便宜,实用.但是有好多开发人员对中颖还是不太了解,在加上有些普通开发人员的英文水平不是很高,中颖的有些产品的资料还是英文的,应该及时提供中文资料,我看到现在中颖正在努力作这个工作.还有技术帮助方面,应该大力宣传,尽可能的开放技术,做到让每个编程人员对中颖的编程都非常熟悉,只有对中颖的芯片熟悉拉,编程人员在选型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芯片,这样可以减轻自己的开发时间和脑力劳动强度,才能把中颖作为首选.所以我的看法是,提供尽量多的中文技术资料,芯片开发实例,作定期的技术培训,提高开发人员对中颖的熟悉程度.只有开发人员在选型的时候选择了中颖的芯片,才会真正增加中颖芯片的销量.此发言仅仅代表我自己的看法,希望中颖能更好的发展壮大.

网友A:
大公司都有大学计划啊或者单片机竞赛啊或者研讨会

赞同。

现在大公司都有大学计划啊或者单片机竞赛啊或者研讨会啊,目的就是推广单片机,让更多的技术人员熟悉自己的单片机,熟悉单片机开发过程中的特殊性。

网友B:
使用中颖MCU的工程人员大多是自学

据我了解中颖很少举办MCU推广活动,做什么都是非常低调的,不象HOLTEK、凌阳等IC公司那样,IC还没有开发出来,他的规格书就出来了,还在许多大学建立联合实验室,在大城市举办MCU讲座,学习班什么的,赠送实验器材,记得**先生曾经讲过“学习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我借用一下“学习MCU要从大学抓起”,为什么MSC51单片机每个学工程的人都知道,就是因为大学里几乎都是学MSC51的,虽然51系列在小家电中并没有什么市场,但在消费类的高端还是有一席之地的。为了让中颖MCU发扬光大,成为工程项目的首选,在这里我只是建议一下:设立实例教程,如驱动LED、流水灯、数码管,IIC通信、SPI通信、IO模拟液晶驱动、ADC的具体操作、LCD的具体操作等,一定要提供完整的原理图及完整的试验程序,让人按图搭起电路,下载实例程式经汇编即可正确执行的。不要只给头不给尾,对初学者这是很有必要的,本人刚学中颖MCU时,接手同事搞了半年还是搞不了的燃气脉冲点火器,本人先了解中颖的相关资料后,就看同事给我的程式,然后自已重新编程,原程序对我的帮助是比较大的,不久终于可以量产了,这个程序比不复杂,关键在于抗干扰方面用了绝大部分的篇幅。从此我知道中颖的MCU有非常好的抗干扰能力,从中颖的SH69P42、43、46、25、23、20、67P33、66P51用到目前代表中颖功能最全的SH69P55。在应用中颖的产品中,我几乎是自学,没有人教我。由于中颖之前的资料全是英文的,为此增加了不少时间。另外有必要举办一些培训班什么的,赠送一些EVB板,目前中颖MCU中用量较大的SH69P20C、SH69P42,这两板可以考滤赠送。还有中颖的资料建议采用中英两种版本、仿真软件界面也要中英文。毕竟中颖的MCU业务主要还是在国内。以上为本人的一些建议及体会,如有不妥之处请见谅。希望中颖MCU家喻户晓,工程项目首选。

网友C(2007-03-19):
支持!

我现在刚进中颖的代理,我会把意见提上去的,相信不久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都能看的懂的产品资料!还请大家继续支持中颖!最好也能支持我,呵呵

楼主:
坚决支持,

我代表我自己坚决支持中颖产品,中颖能完成的,我尽量不用其他品牌,

网友D:
支持

低价易用的工具(目前还比较容易买到不过价高了一点),和方便的封装片供应,最好有供工程样品的地方,对学生来说找代理不好买.

网友E:
otp的比较讨厌,要是有flash的哪怕是带窗口

紫外线擦的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