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P42的IO能输入8V的方波么?

楼主(2007-02-13):
Vpp=8V, 占空比50%。

网友A:
自我推断应该可以

接一个限流电阻,例如100k, 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你要考虑到, 方波的速度不能太快, 接电阻就有冲放电的问题

网友B:
接限流220V都可以。

网友C:
选一个带开漏输出的....

网友D:
可以的

接限流电阻,220V都可以的(做交流过零检测时),8V不会有问题.

网友E(2025-06-28):
中颖 SH69P42 的 IO 不能输入 8V 的方波4。该单片机的工作电压范围是 2.4-5.5V4,IO 口能承受的电压通常不会超过其工作电压范围,输入 8V 方波会超出其耐压值,可能导致芯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