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转Code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2-23):
转Code时候,不知道

Code Number:

这项地址该输入多少,谁能解释,谢谢!

楼主:
所指的地址是什么?填什么格式

请看图片,所指的地址是什么?

请告知,谢谢!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指^^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指 你需要转化的obj file的大小, 例如:您用的单片机规格书上面写的是4k * 16bit, 那么你在,hex file length空格中写的长度为4k. 看你obj是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B:
CODE NUMBER是指:

Code Number是指由中颖公司发给客户投CODE时使用的一种标识符.客户只能向中颖公司提出申请后,方能由中颖公司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