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颍工程师关于清楚ram问题

楼主(2007-03-01):
我想清楚20h-11fh里的内容,看下面三种方式第一种: clr_ram: ldi dph,02h ldi dpm,01h ldi dph,0fh clr_ram1: ldi inx,00h sbim dpl,01h bc clr_ram1 sbim dpm,01h sbi dpm,02h bc clr_ram1 rtni 第二种: clr_ram: ldi dph,02h ldi dpm,01h ldi dph,0fh clr_ram1: ldi inx,00h sbim dpl,01h bc clr_ram1 sbi dph,00h baz clr_ram2 sbim dpm,01h bc clr_ram1 jmp clr_ram3 clr_ram2: sbim dpm,01h sbi dpm,02h bc clr_ram1 clr_ram3: sbim dph,01h bc clr_ram1 rtni 第三种: clr_ram: ldi dph,00h ldi dpm,02h ldi dpl,00h clr_ram1: ldi inx,00h adim dpl,01h ldi temp,00h adcm dpm,00h ldi temp,00h adcm dph,00h sbi dpl,0fh ldi temp,00h sbc dpm,01h ldi temp,00h sbc dph,02h bnc clr_ram1 rtni 对于上面几个程序,请您看看有什么问题,另外,请问,在inx的三个中,低位为4位的,其他中间和高位为三位的,当我们做减的时候是看成四位来做,还是看成三位来做,也就是说,当dpm=0时,sbim dpm,01h执行后dpm是0fh还是07h,上面三个肯定是有问题的,请各位大侠也看看问题在那里

网友A:
re

USERRAMBEGIN            EQU    020h
USERRAMEND            EQU    0bfh

ClrRAM:
        ldi        rzDPL        ,USERRAMBEGIN&0fh
        ldi        rzDPM        ,(USERRAMBEGIN>>4)&07h
        ldi        rzDPH        ,(USERRAMBEGIN>>7)&07h
?Loop:
        ldi        rzINX        ,00h
        sbi        rzDPL        ,USERRAMEND&0fh
        baz        ?JudgeDPH
?NextRAM:
        adim        rzDPL        ,01h
        bnc        ?Loop
        adim        rzDPM        ,01h
        sta        rzTBR        ,0
        sbi        rzTBR        ,08h
        bnc        ?Loop
        adim        rzDPH        ,01h
        jmp        ?Loop
?JudgeDPH:
        sbi        rzDPH        ,(USERRAMEND>>7)&07h
        bnz        ?NextRAM
        sbi        rzDPM        ,(USERRAMEND>>4)&07h
        bnz        ?NextRAM
        rt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