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P51问题

楼主(2007-03-15):
为什么中断发生时,会初始清零所有寄存器呢?在初始清RAM时,并没有开中断,在进入中断第一句设置断点时,为什么中断标志IRQ并不是此次中断产生的标志?但是只开了这一个中断,以前用66N12,66P12好像都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看看是不是WDT

測試一下看看是不是WDT打開了。如果WDT使能的話就不可以設置斷點的。
當然,不是說WDT會將RAM清零哦。清零是由於在RESET期間,PC去讀RAM數據,這時候讀到的是全0。你可以按住EVB上的RESET鍵,再從PC上按F5來演示這種情況。

楼主:
多谢!

问题已经好了,奇怪的是问题不知出在哪里?好像是IDE的问题,有空再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