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P20C的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7-03-15):
问一下用过的人,69P20C的RESET脚是用内部的(做输入口)抗干扰好还是外部RC复位的好。再一个,因为是应用到工业上,对于抗干扰比较严格,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指点一下。包括硬件和软件

网友A:
一般用外部RESET時會好一點

一般情況下外部RESET會對抗干擾性能有利一些。
在軟件上就是增加保護冗餘代碼、少使用轉移指令。
在硬件上就好多考慮Layout的問題了。不是一句話可以說清楚啊。

网友B(2007-04-15):
外部的

我就是用外部的RC,产品长年累月总有几千伏在边上打都没事。(离电路板有几公分距离)

你的抗干扰性能不好可能是电路板Layout问题,还有软件上关键的输入输出代码要冗余,系统频率不要太高。原来我们的系统就是频率太高结果一开高压就容易跑飞,后来换人开发用低频率和一些复合措施就再也没出现问题了。

网友C:
外部RC好吗?

我觉得使用外部RC复位电路太简化,还不如用内部复位电路。

网友D:
外部会好些

从抗干扰角度来说,外部RC复位比内部会好些.

网友E:
外部复位

外部复位最好用有低压复位的,不要用只是一个上电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