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6N12测量湿度

楼主(2007-03-16):
本人在用SH66N12做一湿度表,不知哪位用过该芯片做测量湿度的产品能否告知其最好测量精度?如哪位知道望能告知,本人不甚感激!!!

网友A:
66N12使用晶振主频低,又没带AD,不合用。

建议换个IC

网友B:
RT

只做控制器 精度就由AD决定了

网友C:
用RTC就可以了

測量濕度一般不太會用到AD的。因爲濕敏電容比濕敏電阻多,對於電容特性用AD來測量反而不好處理,濕敏電容的精度好像要比濕敏電阻的精度好。

网友D:
我写过

精度为+ - 1度
0755-61106052 RD@WENSN.COM

网友E:
可以的

有专门的温湿度IC,数字式.做成IIC接口几好了.

楼主:
回复主题:SH66N12测量湿度

感谢各位的建议,但是我只是想用SH66N12 这一款,因为产品设计的需要所以采用该款芯片,如有使用这款芯片朋友望请能告知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