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下的单片机抗干扰性会下降吗?

楼主(2007-03-26):
我的电路板吊在在机器外面,一切正常。但放在机器内部,RAM的数据偶尔会失效乱掉!
加了好多抗干扰措施,效果不大!
已经解决一个多月啦!
负载是电容电机,功率业不大100多瓦。
数据乱掉,基本在电机热保护恢复时会乱掉。

请个位同仁,提供指点!谢谢。

网友A:
RT

高温电子 逸出速度加快 倒是有可能。
不过电机旁边EMC环境要恶劣些吧。
用工业级单片机可能好点。

楼主:
程序没有乱掉,就是RAM中的数据乱了,我用的是69P20C

网友B:
RE

请问温度约为多高?测下发上来吧。

网友C:
對了

大概在什麽溫度?數據亂的現象也有差別的。
如果亂出來的數據是沒有規律的話,應該是考慮是電磁輻射,當然你也可以使用屏蔽的方法來看看是不是會好,會好得話就是電磁輻射導致的。
或者:你就遠離電機,加溫測試看看在高溫下表現如何。
一般情況下,溫度高了,IC的振蕩頻率會變慢,同時,内部的RAM數據區的數據也會變得容易丟失一些。

网友D:
有没有测试过EMC性能了?

会不会是程序跑飞把RAM数据清掉了。

试试楼上的方法,看看好否。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添加一个屏蔽罩,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