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69P561的问题

楼主(2007-03-27):
1、TEST 脚是下拉电阻用的吗?如果我不需要下拉的话,是否可以不接地?
2、OSCXI、OSCXO晶振脚如果不接是否可以空着?
3、用到AD,AVDD、AGND是否要接电源和地?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点

A0基准电压口是否要接电源呢?

网友A:
是这样的

1.TEST脚有内部上拉,你可以悬空.
2.OSCXI,OSCXO最好不要空着.
3.Avdd和VDD在IC内部是连接的,AGND与GND在IC内部是连接的.外部接或不接都可以.
4.AD参考电压,可以根据您的需要选用内部参考电压或是外部参考电压.选用外部参考电压时才需要外接您需要的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