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怪的事!请教张教主及各位高手

楼主(2007-02-11):
在程序中有以下语句: METER_K   EQU    $32
.....
LDA    #METER_K  ;编译后应为A632
.....
LDA    #METER_K   ;编译后应为A632
.....
一共用西尔特3000U烧写了4W只MC68HC908QY4,现在发现有十几个有问题了,问题就在上面的几句话,在芯片内的居然不是A632,而是A6XX(XX不固定,但$20比较多),感觉现象是编译的问题,但同一个S19文件为什么其它的3W多都是正确的呢!我们是把芯片内的程序读出比较的,发现此处不正确的!
最近一年不知道飞思卡尔是怎么了,LK24,LV8,QY4都有问题,现在就JL8没出问题了,是不是工艺改了啊!

网友A:
一点建议。

从你描述的现象看,觉得是编程器的问题。可以向编程器厂商联系分析问题。

如果是编译的问题,你的所有芯片都应该是一样的。可以查看原始S19文件,看看那个地址是什么内容。

楼主:
S19文件是没有问题的

S19文件是没有问题的,编程器有问题的话,它为什么总错这一个字节呢,而且编程器只认数字的,我也查了所有的$32,其它都是正确写入的,只有#METER_K处的$32写入不正确.

楼主:
高手呢,怎么没人能解决啊

各位高手啊,谁能帮我解决问题啊?

网友A:
建议你通过正式渠道去分析原因

找卖货给你的代理商。

楼主:
找代理商?

代理商能解决问题?搞笑!有问题的芯片我们用在线编程器(自制的)重新写入程序就可以了,但谁能保证我的4W个芯片有没有其它地址写入不正确的数据呢,这几个是电表常数错误,刚好是要显示的,现象很明显!要是其它的数据写入不正确?怎么办?

网友A:
如果自制编程器没有问题

那建议你找编程器厂。窃以为在这里没人能解决你的问题,只能搞搞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