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5.1中的Visualization Tool可以用吗?

楼主(2007-02-26):
是16K限制班。。

网友A:
应该可以

不过文档不是很全。自己网上搜搜。

楼主:
谢谢。我只在它的帮助里看到,但工具栏上没发现。

在哪儿可以找到呢?

网友B:
Visualization Tool

这个东西在软仿真是可以十分有用地帮助你观察数据的变化。
软仿真进去后,在Hiwave Debugger的菜单Component->Open,打开的对话框中,可以选择打开Visualization Tool。
Special Edition也可以用。我用的就是Special Edition :)

至于帮助文件,请参考
X:Program FilesFreescaleCodeWarrior for HC08 V5.1HelpPDFDebugger_HC08.pdf
之
Book I,Chapter 3-Debugger Components,Visualization Utilities,Visualization Tool Component一节。是英文的。
其实若不看文档,自己琢磨琢磨也就明白了。

楼主:
TO JerryBJ,请问你是北京哪个公司的?如果方便的话。

楼主:
斑竹,你好。

在Visualization Tool我想用数码管来显示PORTC的状态。
Kind of Port:   Subscribe
Port to Display:PTCD.PTCD

好象不行,还有哪儿需要设置吗?谢谢。

网友B:
改一下试试

Kind of Port:   Memory
Port to Display:0x04 (要显示的数据寄存器的地址)

另外,用LED显示各个位好像更直观一些。

顺便回答个人问题:以前确实混过c51bbs。现在在Freescale北京打工。

楼主:
谢谢斑竹。看MSN很熟。呵呵。

再试试。

网友C(2013-12-20):
怎么这个new 文件时灰色的不可以呀建新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