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张教主

楼主(2007-02-27):
freescale处理器的PWM信号经过滤波处理,可以转换成直流电压信号,转换的电压精度取决于什么?

网友A:
取决于:

1)电源电压
2)滤波器的时间常数,决定了纹波和响应延时。在两者间折衷考虑吧;
3)如果是无源RC滤波还取决于负载的波动;有源滤波一般输入阻抗较高且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