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AW16怎么调试啊?CODEWARRIOR里不支持啊

楼主(2007-03-01):
MC9S08AW16怎么调试啊?CODEWARRIOR里不支持啊?BDM能调试吗,AW16的RAM只有1K,和AW32、AW60不一样啊?

网友A:
cw5.x可以。

楼主:
我用的是5.7.0

我用的是5.7.0啊,里面不支持AW16啊,我用C编程,是不是需要下补丁啊?

网友A:
那就在线更新软件。在菜单里有一个命令。

我5。5可以用AW60。

楼主:
那AW16也可以用AW60编写程序吗?

网友A:
看了一下。CW5。X确实没有AW16。

不好意思。。

网友B:
选用AW60或者32

然后自己照着datasheer修改一下PRM。

网友C:
我的5.1可以呀

我的5.1怎么有AW全系列的?正试用呢!

楼主:
请问楼上是在哪里下载的CW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