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G08SZ 烧录求助

楼主(2007-03-13):
(无正文)

网友A:
re

是不是在进行调试?程序好像已经烧写上了。
我在调试的时间,如果运行,在停止时经常出现这样的窗口。

楼主:
re

不是在调试哦 是烧录时产生这个框,程序没有进去

网友B:
通信不正常

检查通信线路是否存在不稳定因素
检查电源电压
检查监控电压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C:
线松动?

接口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我用Multilink时也有这个问题,问我们老大后他说不支持这么做,需要手动停止

网友E:
烧写问题

是否目标板的IC接触不良,或者更换一个全新的IC试试

楼主:
re

IC更换过也是一样? 是否IC烧录时会默认加密以后就烧写不进了呢?以前曾经烧写成功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