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开发 HC908LB8的工具跟样片、供货情况

楼主(2007-03-13):
不知道HC908LB8的供货价如何,以及目前推的情况?

我的水平:不需要使用仿真器,只要能ISP,带串口,就能开发。
在深圳。

如果不便在论坛回复,请email到 apple6502#163.com (# = @)

网友A:
低廉的工具

关于FREESCALE开发工具,我们都要接近成本提供给客户,HC08,HCS08的仿真器我们只卖88元*币(现在可以提供),全系列编程器初步定位在288元(现在开发进度已可以支持10多个型号和制作模具中,争取尽快提供给客户),绝对较少客户的开发成本.
样片可以找我们申请或直接在FREESCALE的网上申请都可.
建议:HCS08是FREESCALE的新系列,也是将来推广的重点,采用的是新核新工艺,在价格和性能上都绝对具有竞争力,所以您能选HCS08的产品,就尽量不要选HC08的.

楼主:
我要做的东西难度在于知识面

我要做的东西难度在于知识面,程序本身并不难,用C搭好框架(好像有32k以下的免费C编译器?),ISP下载来调试更方便。

用仿真器的话,还要设法将仿真头插到板子上,麻烦。

网友A:
ISP下载也要连几条线,跟仿真器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嚯嚯,原来HC908LB8 已经即将停产。。。。

用新型号来‘创新’风险大大的。。

4楼,你能说插那些贴片封装的MCU的仿真头之麻烦程度会比用ISP的方便性 ‘结果’一样?

刚才查到 http://www.freescale.com/files/shared/doc/pcn/PCN12311.htm
-------------
Subject:               FREESCALE PRODUCT DISCONTINUANCE 12311
TITLE:
TSPG MCD8 EOL 68HC908LB8 FAMILY

LAST BUY DATE:         15-Mar-2007
LAST SHIP DATE:        13-Sep-2007
-------------

网友B:
88元的工具在哪有?

88元的工具在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