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r 如何定义全局变量----并在别的文件调用?

楼主(2007-03-14):
    请问如何定义全局变量.打算将全局变量放在一个文件中,然后在要使用的文件里声明一下.是放在.C还是.h文件呢;还是定义在C,然后在h中在声明C文件,在要使用的文件中声明h文件?

网友A:
在C中,EXTERN 声明.

楼主:
在C中定义变量,然后

    楼上的请问是在那个文件中定义?然后在要用的文件中用 EXTERN 声明吗?麻烦讲解的详细些,谢谢。

网友B:
re

file 1:
byte reg1,reg2;
.
.
.
.

file 2:
extern byte reg1, reg2;
.
.
.
.
.
这样定义就可以了。
manual上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定义时放在h文件好还是c文件好?

楼上的,我现在是放在h文件定义,在其它文件用extern声明。放在C文件呢?谢谢!

网友B:
re

放在那里并不重要,一般放在h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