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帮我看看这个ad小程序片段.

楼主(2007-03-15):
我用的是清华的实验板.
就做个简单的ad实验.
快郁闷死了.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请高手赐教
ADSCR EQU $003C
ADR EQU $003D
ADCLK EQU $003E
 ORG $8000
MAIN:
    LDA #%01110000
    STA ADCLK
    LDA #%00100000
    STA ADSCR
    BRCLR 7,ADSCR,*
    NOP
    LDA ADR
    STA $FF
    JMP MAIN

楼主:
补充

我用的gp32的芯片.

网友A:
AD转换是需要时间的

上面的程序如果单步调试可能可以看到AD结果,但连续运行就什么都得不到.一条NOP指令的延时是远远不能满足AD转换所需要的时间的.必须等待并查询COCO位的状态

楼主:
nop

NOP 和ad 转换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我用BRCLR 7,ADSCR,*
不断的查询coco位,直到转换结束.

网友A:
楼上正解。

抱歉没仔细看你的汇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