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Q.S 指令中的.S后缀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07-03-18):
BEQ.S 指令中的.S后缀是什么意思呢?

MOVE.L  _TCD_Execute_HISR,D0                ; Pickup the HISR pointer
        BNE.S   _TCT_Schedule_Thread        ; If not NULL, found an HISR
        MOVE.L  _TCD_Execute_Task,D0        ; Pickup the Task pointer
        BEQ.S   _TCT_Scheduling_Loop

查找了mcf的用户手册就是找不到是啥意思

网友A:
应该有一个专门介绍指令的文档的

网友B:
有指令手册介绍的

FSL网上查找文件名"CFPRM.pdf"

xxx.S 操作对象为单精度小数
xxx.D 操作对象为双精度小数
xxx.L 操作对象为长整形数(Long)
...

网友C(2014-06-10):
Error   : target out of 7 bit branch range
asm_init.asm line 126   LOOP000200B8: beq      LOOP00020137

请教 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