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问题:电能表可不可不用电能芯片直接用单片机来做?

楼主(2007-03-18):
问一个问题:电能表可不可不用电能芯片直接用单片机来做?
计量精度要求不高,达到2%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但不容易

楼主:
用电能芯片有哪些方案?

用电能芯片有哪些方案?哪些芯片经济合算一些?

网友B:
电能芯片

以前主要是ADI公司的775x系列和Cirrus Logic公司的芯片(型号记不全了)
现在国内/台湾也有一些类似的芯片。

网友C:
avr有现成的应用笔记 avr465

AVR465: Energy Meter (40 pages, revision A, updated 07/04)
This application note describes a single-phase power/energy meter with tamper logic. The design measures active power, voltage, and current in a single-phase distribution environment. The meter is able to detect, signal, and continue to measure reliably even when subject to external attempts of tampering.

http://www.atmel.com/dyn/products/app_notes.asp?family_id=607

网友D:
当然可以。

高速采样后,FFT 积分计算。

网友E:
直接A/D,算I和U, 算面积.

网友F(2012-10-30):
可以选择万工的soc方案,v9401或v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