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08JB8容易复位,用镊子碰其IO口时,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07-03-21):
最近用MC908JB8JDW做一款小读卡器,发现一插入卡,就引起单片机复位(蜂鸣器在复位后会叫一声,USB也重新...),
再后来,发现用手或镊子去碰PTA的或其他IO口,都容易引起复位,
到底是我哪里出的问题呢?我哪里没有注意到呢?
请版主和各位大侠帮忙?

另外我在各个IO上接了一个二极管到5V上后(反向),情况要好得多,但问题仍然存在.
接二极管到地也试过,也要好些.但不能避免.

网友A:
这是ESD的问题

在作为输入的IO引脚上串电阻就可以解决。在不影响IO功能的前提下,串的电阻值越大越好。当然这样做后你用镊子直接碰引脚的话可能还会出现复位现象。

基本上每个引脚在芯片内部都有二极管保护(导通压降在0.6-0.7V),故外部不用再加二极管。要加也要用导通压降在0.3V的锗管。

网友B:
现在难找锗管了,一般用肖特基管,压降也比较小的。

电阻是一定要串的,否则效果不大。电阻是串在IO和设备之间。

楼主:
谢谢张教主和圈圈

主要开始连输出IO也是这样的情况,就没有串电阻试验.

马上去测试,看看结果怎样.
再次谢谢.

楼主:
试验了,结果差不多。

加了电阻和不加电阻,基本没有区别,加的470欧的电阻,
加BAT54S,对地,对5V反向的二极管,出现复位就很少了,
而且改进了程序,复位也不影响PC端程序,就OK了。
还是谢谢几位大侠。

只是这样就对freescal的mcu反而没有什么信心了。 :-(

网友C(2011-04-02):
若干年/天之后,发现问题,
是打开了IO中断,却没有对应的服务程序——结果造成此问题。

网友D(2011-06-06):
:L
这个帖子跨越的年份可够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