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中的SDA hold time作什么用————?

楼主(2007-03-21):
    S08单片机的IIC模块中,IIC1F寄存器设定一个值,资料提到SDA hold time。请问这个起什么作用?

网友A:
保持时间。让设备能够识别这个信号。

楼主:
具体怎么讲?

网友A:
好比你的电脑电源开关,

要持续按下4秒钟,它才会关闭电源,这个4秒钟就是保持时间,小于这个时间,电脑电源不会关闭。

网友B:
补充

SCK电平不变的情况下,SDA 线上的电平保持不变的时间达到hold time,S08单片机才认为有一个BIT传输

楼主:
多谢楼上.

    原文是SDA hold time is the delay from the falling edge of the SCL (IIC clock) to the changing of SDA (IIC data).
    我理解是:SDA hold time是从SCL下降沿到SDA改变的一段延时.
呵呵.谁翻译翻译.

网友B:
看来我是望文生义了!

网友C:
“SDA保持时间是SCL下降沿到SDA状态改变的延迟时间”

即SCL下降后SDA不能马上改变,必须在SDA hold time之后才能变动。

楼主:
楼上的应该是标准答案

    我只是字面理解,楼上说清了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