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的问题:飞思卡尔的单片机为什么抗干扰好?

楼主(2007-03-21):
问个很菜的问题:飞思卡尔的单片机为什么抗干扰好?
 相关链接:http://www.mcu361.com

网友A:
因为好,所以好……

反正你是懂不了……

网友B:
回答

这是有很多原因构成的,包括MCU的结构啊什么的.
另外主要有一点就是飞思卡尔的单片机一般都具有锁相环电路,即能在使用较低的晶振的条件下就能获得较高的总线频率.比如HC08GP32 用32kHz的晶振就能获得8MHz的总线频率.
另外我给你补充点关于系统电磁干扰的知识
一般电磁干扰产生的条件有三个方面
(1)mcu的时钟频率特别的高,总线周期特别短
(2)系统中有大功率,大电流驱动电路
(3)含有微弱模拟信号电路以及高经度的A/D转换电路的系统

这个答案希望你能满意.意外我知道就这些,呵呵.

楼主:
谢谢,收藏了

谢谢了,收藏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是它的指令集不同于MCS51?
 相关链接:http://www.mcu361.com/Products.asp?Id=26

网友C:
就单个器件不存在哪个抗干扰性好或不好,要看你的整个设

网友D:
ic设计的好,多年的技术沉淀,好的工艺

网友E:
都是些新ID啊,是不是在自编自演,自吹自捧啊?

网友D:
好与不好

好与不好,不是靠自编自演就能决定的,而是靠客户的应用体现出来的.其实,有机会您可以试用一下啊.说FREESCALE的东西抗干扰性好,看看他在汽车电子中的统治地位就可以证明一下啦

网友F:
也很想用啦,不过看不上我们这些小客户啊

网友D:
我们正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