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MULTILINK MON08 如何在PROG08SZ环境下使用?

楼主(2007-03-28):
请教:USBMULTILINK MON08 如何在P&E 68HC08 Flash Programmer环境下使用?
我打开了PROG08SZ - Flash Programmer,在里面选择了一些选项,如下图.但是为什么PROG08SZ 总是识别不了USBMULTILINK MON08呢?但是是串口的M68UICS08就可以.USBMULTILINK MON08肯定是好的,因为它可以在Codewarrior 环境下烧写和仿真都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PROG08SZ 有更新的版本?我用的PROG08SZ 版本是Version 1.96.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猜是版本的问题

PROG08SZ遇到过很多问题,都是通过算法升级或者版本升级搞定的。找一下M68UICS08附送的光盘,幸运的话,里边的应该是2.05版本。

楼主:
2.05版本仍然不行

我试过2.05版本,仍然不行.
因为MR8的烧写管脚很特殊,M68UICS08也不支持.PROG08SZ又无法识别USBMULTILINK,批量后,怎么对MR8进行烧写呢?急..

网友B:
可以用的

我的可以用的,无论是1.96 or 2.05版,你的现象感觉是驱动没装上或USB口选的不正确?

楼主:
问题已解决

从P&E网站上下载2.12最新版本,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谢谢各位.

网友C(2012-12-18):
楼主能给我发一个吗?
网站上没找到呀,只找到个2.05的。
万分感谢
gabsywxf@sohu.com

网友D(2015-04-26):
PROG08SZ 软件有吗?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啊,zzc_nuaa@163.com多谢了,网上的全是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