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斑竹高怡的bdm支持mcu种类

楼主(2007-04-01):
上次中了freescale mcu的开发工具,请问斑竹它支持的freescale mcu种类,是不是支持freescale的所有8位mcu。

网友A:
bdm

只支持9s08系列 s12系列

楼主:
原来是这样,谢谢啦!!!

楼主:
是不是s08的内核啊??

如题!具体是什么芯片?新的都支持吗?包括HC80的吗??

网友B:
2楼说了

BDM支持S08核和S12核。HC08不能用BDM。

新设计尽量用S08系列,性价比高,BDM调试方便。

网友C:
新手问个问题:

请问freescale所有不同内核的处理器的BDM都是一样或兼容的?
如楼上提的S08,S12和COLDFIRE及POWERPC等可否共用一个?

网友B:
不可能全兼容

S08,S12是一个
COLDFIRE及POWERPC是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