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机会,一定**你们,张工多提携

楼主(2007-04-02):
moto的单片机芯片很好用,只要用过的都说好。

可是他们不伺候小客户,你们如何解决下面问题

 1,free很难申请到样片,市面上没有买。

 2,开发工具,软件cod5.0,会用的人不多,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去熟悉它。

    硬件开发工具h08很贵,一套sr12的仿真器1w,

    9s08的bdm有用到,但是对老芯片不支持。

  3,技术支持,我认为这是推广不开的主要原因。您们做过nxp的开发工具,

   但是moto的要比51的难好多。

网友A:
支持

就是,市场!集少成多

网友B:
支持

1)绝大部分样片可以在线申请。如果某型号没有,则可以考虑用内存更大点的同类芯片(例如AW32可以用AW60)
2)开发工具,现在主推的9S08或RS08系列都有BDM在线调试,不贵。有兴趣可以自制,请查询网上的OpenSource BDM;较早的908系列可以用简单的RS232接口下载调试,数据手册上有连接图。软件Codeworrior有16K的免费版。
3)技术支持:有飞思卡尔FAE,有代理的FAE。飞思卡尔网上有技术支持连接,提供email和热线电话支持。中电网和这里有技术论坛。

网友C:
感觉讨论的人少。可能大客户直接找FAE。

网友D:

希望能够加盟你们

网友E(2007-05-11):
找FAE没有用

问个问题都喊把问题向他们描述下,描述了N多人,就是没见有帮助解决的,到头来还是只有靠自己....

网友F:
把问题向他们描述下,描述了N多人,经典,技术支持真差

网友B:
FAE

我也是FAE,经验告诉我:
1)很多时候用户在电话中描述问题时都不是很准确,有时故意隐瞒一些细节。例如按照所描述的问题现象,当我询问:A查了没有?B查了没有?C...?得到的答案都是坚定的一句“查了,肯定没有问题”。我只能无奈地说如果所有这些地方都没有问题,那你所描述的问题就不应该出现。等到他现场一看板子或程序,得,就是问过的ABC之间某一个的问题,这时他自己也就觉得不好意思了。如果当时就老老实实地全面检查一下,就不会有这样的尴尬。
2)FAE也有知识面的局限。用户的设计千奇百怪,FAE无法精通所有的应用领域,只能相对地说对他支持的器件本身可能比较了解。这时在探讨问题之前就需要用户工程师能自己先对问题做分析归纳和隔离,然后有针对性地找器件厂家的FAE寻求帮助。有次一工程师电话告知MCU串口发送数据PC能收到,但PC发过来的数据MCU无法响应,问芯片问题出在哪里。我们首先是不是要先问寄存器设置如何?中断程序写对了么?等等。我当时的建议是:什么都别管,找一示波器监测RX脚,PC机连续发0x55看RX脚上有没有方波出现。得,根本就没有任何波型出现,原因?驱动器引脚接错。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思路而不是抓瞎,急了就拼命找FAE帮忙,帮不上忙就怪FAE不行。我的经验证明:至少80%以上的问题都是我所支持产品本身之外的问题。
3)FAE队伍本身也是良莠不齐。不乏号称FAE者却基本没有深厚的RD背景,你让他如何分析解决问题?我承认这一问题在代理商队伍中尤其突出。

当然,个人经验不能作为定律。成功最终还是要靠自己。

网友G:
同感

我最讨厌的就是MON08 MULTILINK每次STOP都是RESET了。还有16K限制,给个试用版也好,毕竟推的是芯片,又不是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