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张工讲一下MC9S12D64的输出比较用法

楼主(2007-04-02):
请张工讲一下MC9S12D64的输出比较用法

楼主:
没人理我啊,呵呵,

呵呵,自已搞吧,呵呵,

网友A:
是时钟的输出比较吗,实现pwm脉宽调制

只要对几个寄存器设定好就行了
1,比较时间
2,脉冲触发方式
具体的寄存器我忘了,我用过908SR12的

网友B:
输出比较简单地说

就是预先设好一个要输出的电平(0或1)和输出的时间点,TIM计数器在计数过程中时刻不停地和你设定的时间值做对比,如果一致,电平就出现在指定引脚上。

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读懂TIM模块相关的几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