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12 的边缘捕捉问题

楼主(2007-04-03):
我想用S12的边缘输入捕捉来检测01开关的按动次数,在B口显示
程序是这样的,但为什么不行呢?

已经用万用表检测到IO口的电平是有变化的~~谢谢~~

void InitECTinput(void){
DDRT=0xf0;
TIOS=0x00; //channel 0 as input
TCTL4=0x01; //set rising edge
TIE=0x00;

}

unsigned char i=0;
void main(void) {

DDRB=0xFF;
PORTB=0x00;
InitECTinput();
EnableInterrupts;
TSCR1_TEN=1;
while(1){

if(T**1_C0F) {
T**1_C0F=1;
i++;
PORTB=i;
}
}

网友A:
怎么不行了呢?

若根本就没有检测到,则要检查初始化是否正确;若显示的次数不对,则你没有考虑开关的抖动。

另,如果是检测机械开关,则大可不必用硬件捕捉功能,软件查询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哈哈~~谢谢~应该是初始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