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GT60的那个寄存器设置说明是用串口,而不是用普通的io

楼主(2007-04-04):
(无正文)

网友A:
SCI Control Register 2

TE RE 两位

楼主:
太感谢了!那PTESE 和PTEPE 也是需要设置的吧

那串口的输入需要上拉,输出需要设置SLEW RATE的吧

网友B:
io的优先级最低,在使用串口的时候自动关掉io口

楼主:
+

我的不对MAX232,所有程序不好调,那我想问一下free_tech版主,PTESE 和PTEPE 这两个寄存器也需要设置吧,串口的输入需要上拉,输出需要设置SLEW RATE,是这样吗

网友A:
无关PTESE 和PTEPE

PTESE和PTEPE只针对IO功能。当打开SCI后,IO功能被禁止,PTESE和PTEPE相关位的设定也变得没有实际意义。当然你设了也没错。

一般用232驱动芯片时RX引脚不必外加上拉电阻,当然你要加一个也是可以的。

楼主:
这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