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W60定时器:TPM2SC = 0x4E;

楼主(2007-04-12):
TPM2MODH=0xf4;   //
TPM2MODL=0x24;   //
64分频。晶震是4M。
如上设置:定时时间大约是1秒。。

4M/4/64=15625。
应该时如下设置才对,不知道为什么?
TPM2MODH=0x3D;   //
TPM2MODL=0x09;   //
----------------------------------
AW60总线时钟是晶震的1/4吗?

楼主:
外部晶震是4M,BUSCLK是不是就是4M啊?谢谢。

楼主:
ICG设置如下:

  ICGC1   = 0x00;
  ICGC2   = 0x00;
  ICGS1   = 0x00;
  ICGS2   = 0x00;

网友A:
总线是4m

网友A:
时间溢出是与51是反计数的

有一个公式计算溢出时间

modhl*(1/bus)*分频

楼主:
可是实际定时的时间和秒表读出来的差的很大。

单片机时间快。
谢谢。。。

网友B:
试一下16bit赋值

TPM2MOD=15625

楼主:
谢谢张工。8BIT和16BIT赋值有区别吗?

后来我这样设置,精度就好多拉。

//Ficgout=8MHZ   BUSCLK=4MHZ
ICGC1   = 0x78;
ICGC2   = 0x09;

网友B:
16bit赋值

针对S08内16位值的存取,最好直接用C语言的word类型操作,编译器会生成正确的汇编指令,先后存取两个8位的数。很多时候高低字节存取是讲究先后顺序的,弄倒了会有**烦。请参阅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