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用BDM下载程序时 该怎么设置软件的参数

楼主(2007-04-12):
(无正文)

网友A:
自动识别的

bdm只支持s系列的芯片,在使用codew08 5.1或  code12 4.5时,你只要通过编译,点硬件连接就行了,自动识别,一次连接不行,可以关电复位后多练几次就行了。

网友B(2009-08-25):
这个问题好难啊,我也遇到了不能进入BDM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