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一下,freescale单片机有没有好加密方法

楼主(2007-04-13):
freescale单片机在加密方面是不是比别的更好

网友A:
re

freescale的加密的方法很有创意,还有他的复位向量,在初学时,看了好多遍才看懂。
至于效果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我不是搞**的。

网友B:
很好

飞思卡尔的单片机有自己的加密系统,很好的,还有他在硬件上已经做好了。

网友C:
采用编程写数

只要对指定的地址写入不同与FF的数列就算加密,直接编程写入就有效

比AVR的镕丝位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