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 Coldfile DSP到底有什么优势?

楼主(2007-04-13):
freescale Coldfile DSP据说发货量超千万,这个架构到底有什么优势,哪位能介绍一下??

网友A:
Coldfire

Coldfire一般归类于32位控制器,虽然其内部带有类似DSP的MAC模块。其特性主要体现在丰富的外设模块和强大的IO管理功能:
1)灵活的系统扩展能力,目前CF系列有4个不同的内核V1/V2/V3/V3,由上而下兼容;
2)有单片解决方案,也有内存外扩的选择;
3)ADC,PWM,SPI,I2C,UART, CAN,Ethernet,USB等外设模块和接口方式一应俱全(当然不同的芯片配置不同);
4)BDM/JTAG开发方式,前期投入较少;
5)变长指令体系,编码和执行效率高。
...
详情请参考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