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捕获:每次的结果都不一样。差别挺大的。

楼主(2007-04-16):
我是这样设置的:
//初始化设置
    (void)(TPM2C0SC==0);
    TPM2C0SC=0x48;//

    (void)(TPM2SC == 0);
    TPM2SC = 0x4F;
//中断
interrupt void Tpm2C0sc_Capture_ISR(void)
{

    TPM2C0SC_CH0IE=0;
    TPM2C0SC_CH0F=0;

    one_round=1;//中断的标志

  CapTemp2=CapTemp1;
  CapTemp1=TPM2C0VH;
  CapTemp1=(CapTemp1<<8)+TPM2C0VL;

   TPM2C0SC_CH0IE=1;
  }
///////////////////////////////////////////
设置有问题吗?谢谢。

楼主:
请问:定时器2设置为定时器中断。TPM2C0SC还可以输入捕获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作为输入捕捉时,定时器一般工作在自由计数模式,不要用软件去修改其计数值。绝大部分应用中感兴趣的是前后两次捕捉到的时间差,而不是捕捉到的时间点。

另,针对S08内16位值的存取,最好直接用C语言的word类型操作,编译器会生成正确的汇编指令,先后存取两个8位的数。很多时候高低字节存取是讲究先后顺序的,弄倒了会有**烦。请参阅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