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

楼主(2007-04-16):
以前为客户做了几台样机,用的是5v的有源晶振,单片机工作正常,用的单片机是9s12d系列16位单片机.今天认真看了datasheet发现单片机晶振部分电路是2.5v供电的.也就是说要求外部有源晶振要输入2.5左右幅值的波形.请问以前做的样机是否会因为这个问题容易损坏?应该怎样修改,能不能在晶振的out端简单分压?谢谢!

网友A:
长时间可能会有问题

有源晶振输出串个几十K的电阻再接到MCU;分压当然也行。

楼主:
谢谢!

昨天咨询了freescale的技术支持,回答是freescale的有些demo板也是直接5v的晶振接进去的.不过我自己现在的产品还是有分压再接进去.晶振的输入到单片机的幅值大概2.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