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codewarrior编译调试工具怎样可以对mcu加密?

楼主(2007-04-18):
用的单片机是9s12系列.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呵呵,

楼主:
就是写加密字节让单片机处于加密状态.

在地址0xff0f处,还是比较简单,不过我却弄了一天才真正成功.

网友B:
加密位也要设置一下

网友C:
能对9S08GT16A加密吗?

似乎不行。

网友D:
9S08系列全都可以加密

为什么不行?看数据手册Memory.FLASH.Security一节的描述。

网友E(2007-05-24):
问题在于

codewarrior不能对9S08GT16A FLASH的Security改写。

网友F(2015-01-15):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对9S12芯片进行falsh加密的时候,要写FSEC寄存器即地址FFOF处的值,请问是在什么时候对FFOF字节进行写操作的,是在初始化的时候,还是在主程序里面还是在中断程序里面?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地址0xff0f处,还是比较简单,不过我却弄了一天才真正成功.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对9S12芯片进行falsh加密的时候,要写FSEC寄存器即地址FFOF处的值,请问是在什么时候对FFOF字节进行写操作的,是在初始化的时候,还是在主程序里面还是在中断程序里面?谢谢